楼主(2018-09-20):
各位技术大神,如图用BAT-AD和OUT-AD  2个IO口分别去检测VBAT和OUT+的电压,那么CT这个IO口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如果,VBAT这个下面接一个IO口,我们可以通过提升R34下面电压,来测试是不是电池接反了。那么明显是内部输出电压的ADC输入端口OUT+这个用法我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作用了。难道它内部输出电压也是可以反的?

我也没看懂这个原理图,所以问问大家,VBAT是锂电池的正极,OUT+是USB-A的正极

网友B:
看你这个系统的要求,有些地方,对省电要求很高。
需要测试ADC时,把CT拉低。
不需要时,CT作为输入,可以降低一些电流。

我觉得也是省电用的

网友C:
我感觉是待机状态防止这里有漏电流

网友D:
需要测试时,CT需拉低,否则设为高阻输入态以避免分压回路白白消耗电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VBAT这个下面接一个IO口,我们可以通过提升R34下面电压,来测试是不是电池接反了。那么明显是内部输 ...

此电路无法实现电池反接测试。如果IO高电平是3.3V,现在的电池以锂电池为主,端电压会高于3.3V,反接时,1/2分压的结果将为负压,除非ADC准许负压输入,否则不可这么接。而ADC准许负压的话,那直接接就是了没必要多此一举。如果IO高电平为5V,分压虽为正,但此时到底是电池反接了还是电池电能耗尽了呢?还是无法区分。可见,此看法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测试时,CT需拉低,否则设为高阻输入态以避免分压回路白白消耗电能。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系统的要求,有些地方,对省电要求很高。
需要测试ADC时,把CT拉低。
不需要时,CT作为输入,可以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