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循迹小车程序

楼主(2018-09-20):
求一个51单片机的小车循迹的程序,

网友A:
这个就是两步走的问题:寻迹:光敏器件的检测,比如光敏二极管和光敏电阻。你先让单片机能通过这类元件检测到轨迹线和其他路面的区别。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控制车转向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两步走的问题:寻迹:光敏器件的检测,比如光敏二极管和光敏电阻。你先让单片机能通过这类元件检测 ...

也尝试写了,但是问题很多,比如行走的时候总是摇摇晃晃的,车头一直在调整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尝试写了,但是问题很多,比如行走的时候总是摇摇晃晃的,车头一直在调整方向 ...

灰度传感器位置调整一下,左右间距调小一点,实在不行只能调P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