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上位机向DSP发送数据该怎么办

楼主(2018-09-20):
新手刚入门,对于串口通讯不理解啊,上位机发送10进制数到DSP里存入数组里可以实现吗???上位机应该是按照2进制发送数据吧,应该怎么对原来的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发送呢?叙述的不够清楚,实在很迷茫

网友A:
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选择ASCII型或者16进制发送,
具体得看你的数据长度,大致如下
如果是ASCII,比如发送"10",接受到的是字符串,可以将字符串转成整形,存到数组;
如果是16进制,你想发送10进制的10,那么就发0xA,DSP将接收到的16进制转成10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选择ASCII型或者16进制发送,
具体得看你的数据长度,大致如下
如果是ASCII,比如发 ...

您说的很明白,但是我的问题可能说的不在点子上,是想实现PC端传入的一个个数据存入数组里,用中断的方式只实现了将一个数存入一个变量,再发送变量都不会变,在中断里使用循环,发现数组所有的都是一个数,怎么可以做到把数组存入不同的数,刚刚接触通讯这部分,近乎全小白,不知道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明白,但是我的问题可能说的不在点子上,是想实现PC端传入的一个个数据存入数组里,用中断的方式 ...
  1. 1、定义一个标志i,进入中断i++;

  1. 2、数组A[i]=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网友C:
这个网上有的。

网友D:
这个都是转换的方式。

网友E:
数据没有问题。

网友F:
你做的串口是什么

网友G:
2进制没有问题。

网友H:
你不必要去看输出的过程。

网友I:
你读取的是16进制的。

网友J:
直接通过DMA放到数组里面。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呢?

网友G:
串口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网友B:
约定好了通信的协议就可以。

网友E:
读取串口的寄存器即可。

网友C:
握手协议做了吗?

网友D:
接受到的都是固定的数据。

网友K:
DSP的串口没有使用过。

网友J:
DMA的效率很快。

网友I:
最后的转换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H:
串口最后接收的是数据。

网友F:
串口接受的数据是16进制吧。

网友L:
串口互联   然后指定协议     就可以啦    按照协议发送  按照协议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