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SIM800C供电LDO推荐一个价廉物美的

楼主(2018-09-20):
SIM800C供电为4V,电路板上有12V,5V,推荐一个价廉物美的LDO,最好是5V-IN,4V-OUT,带EN控制

网友A:
关键你要先知道GSM模块的瞬间电流多大,5V的带载能力是否足够。
如果5V是稳压的,带载能力足够,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加尽量大的滤波电容,即可。
模块本身应该有开机关机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要先知道GSM模块的瞬间电流多大,5V的带载能力是否足够。
如果5V是稳压的,带载能力足够,直接串联一 ...

12V是10A的开关电源,5V是3A的,从12V DC-DC降压的,GPRS据说峰值电流是2A,所以5V电流是够的,如果单纯接一个二极管降压会不会电压不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V是10A的开关电源,5V是3A的,从12V DC-DC降压的,GPRS据说峰值电流是2A,所以5V电流是够的,如果单纯 ...

只要供电足够,没有关系,模块的最低瞬间电压大于3.4V不掉电即可,最高电压即使有4.5V,也没有关系。

网友B:
可以用LT1085,3A输出,从5V回路接入,正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供电足够,没有关系,模块的最低瞬间电压大于3.4V不掉电即可,最高电压即使有4.5V,也没有关系。 ...

那不如5V接一个二极管1N5401最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如5V接一个二极管1N5401最简单?

当然可以,二极管后面尽量加大电容滤波一下。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C:
1个SS34,加1个1N5401,串联起来,电压刚刚好;
单1个1N5401,模块关机电流小了的时候,电压可能偏高了。

这个电压应该还是安全的,我以前做手机硬件的,手机芯片和VBAT相关的引脚极限耐压,按照工艺应该是5.5V左右,虽然一些基带芯片标注4.4V左右,其它外部电路额定在5.5V左右,主板内部可能有5.1V左右的抗浪涌稳压二极管。外部串联一个贴片的1N4007,室温压降0.7V。以前实测,加5V没有发现损坏的,加8V以上比,瞬间击穿,这些芯片的工艺应该是6V的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LT1085,3A输出,从5V回路接入,正好可以满足要求。

我最后就是采用了这个IC,价格也便宜,比较放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