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延迟FLASH的读写寿命?

楼主(2018-09-20):
如题:如何延长FLASH的读写寿命。

现如今在做一个东西,读写次数较多且使用时间较长。

需要考虑到FLASH的使用寿命,且要考虑断电后如何找到断电前写到的位置

有大佬知道怎么做的吗?

指点一下。。。
来自 2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的名字是什么,我去找找

AN4061  应用笔记   STM32F0xx 微控制器中的
EEPROM 仿真

网友B:
尽量少擦,轮番写到各个扇区.如果是频繁写某个几个字节可以考虑写到备份寄存器

断电恢复也是用备份寄存器,在备份寄存器里保留一个指针.

网友C:
寿命是固定的无法延长

只能采用优化算法,使之循环读写不同的扇区

或者换铁电存储

网友A:
ST官网上有一个**,专门说用FLASH做E2PROM的,就是循环使用

网友D:
是的,参考楼上的说法,每个扇区循环读写,增加寿命。st官方是有文档和代码的。

网友E:
可以用空间换取,每次存不同的地方

网友F:
磨损均衡,少擦,实在没有空间了再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少擦,轮番写到各个扇区.如果是频繁写某个几个字节可以考虑写到备份寄存器

断电恢复也是用备份寄存器, ...

这个我有想过,不过我存的数据比较多,所以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寿命是固定的无法延长

只能采用优化算法,使之循环读写不同的扇区

就是想知道这个优化算法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网上有一个**,专门说用FLASH做E2PROM的,就是循环使用

文档的名字是什么,我去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档的名字是什么,我去找找

起始可以做一个断电检测,每次断电才写入FLASH。设备一般断电次数应该不多。特殊设备除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尽量少擦,轮番写到各个扇区.如果是频繁写某个几个字节可以考虑写到备份寄存器

断电恢复也是用备份寄存器, ...

这个备份寄存器必须要加电池吧,貌似没有电池也保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4061  应用笔记   STM32F0xx 微控制器中的
EEPROM 仿真

这是正是我要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备份寄存器必须要加电池吧,貌似没有电池也保存不了。

是的,又快又大又不需要电...恐怕没有,你多大的数据量啊

网友H:
采用优化算法,使之循环读写不同的扇区

网友I:
这个还真没关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