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使用MSI时钟,频率选择131khz,串口波特率9600输出异常

楼主(2018-09-20):
芯片STM32L152,使用MSI时钟,串口波特率为9600.
频率选择524KHZ-4.2MHz时,串口输出正常
频率选择131KHZ时,串口输出异常,示波器也看不到输出的波形。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为9600时有一个最小的时钟频率限制。
望大佬回复,感谢。

网友A:
应该是频率太低,没法正常的生成这个波特率吧。另外你是不是使用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频率太低,没法正常的生成这个波特率吧。另外你是不是使用的库?

是使用的库,我考虑也是这个原因,但是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说明。9600波特率,时钟频率最低该设置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