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TFT液晶模块】快速实现自定义键盘功能

楼主(2018-09-20):
【智能TFT液晶模块】快速实现自定义键盘功能

    1. 新建工程

     -  工程名称:给工程起一个名称
     -  创建工程文件夹: 选择工程的存储路径
     -  屏幕大小: 即分辨率大小,要和屏的分辨率相同。

  2.  创建页面
- 右击 “页面” -> “新建页面” 可创建页面
- 右击 具体的页面 “PG0000”-> “重命名”
  可给页面起一个有意义的容易记的名称。
      PG0000重命名为:PG0000-主页面
      PG0000重命名为:PG0001-键盘

  3.  导入图片
   - 右击 “背景图”-> “导入” 选择要导入的背景图片(主页.bmp, 键盘.bmp)800x480分辨率)
   - 编辑软件会自动给图片编号, DP0000-主页,  DP0001-键盘

4.  页面和图片关联
    - 打开页面 ”PG0000-主页面” , 属性表中 “背景图” 选择为 ” DP0000-主页面”。
    - 打开页面 ”PG0001-键盘” , 属性表中 “背景图” 选择为 ” DP0001-键盘”。

  5.  设置自定义键盘按键参数
    - 打开 PG0001-键盘页面, 创建13个触摸键,每个触摸键设置以下属性:
按键1”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1
按键2”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2
按键3”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3
按键4”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4
按键5”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5
按键6”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6
按键7”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7
按键8”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8
按键9”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9
按键0”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VP:= 连接(VP,Value)” , 标题/= 0
删除键←”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删除尾字符(VP)”
关闭键X”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ESC”
回车键”   属性设置为: 按键 =  “Enter”

6.  调用自定义键盘
    PG0000-主页面中,我们可以调用上面创建的键盘并录入一个数字, 并让显示出来。
    - PG0000-主页面中创建一个 数字控件并关联寄存器地址(设置为0x0008000)
    - PG0000-主页面中创建触摸键控件,并设置属性。

当触摸键的”呼叫-键盘(菜单)”属性设置为”PIP键盘后会弹出两个小窗口: 自定义标题和自定义窗体
自定义标题:是一个文本显示框, 作用是用来显示键盘弹出后实时录入的数据。
自定义窗体:显示键盘的窗体.

  7. 实际显示效果
  上电点击触摸键,弹出的键盘,录入数字123
录入后的效果:

-END-

网友A:
这个666,是只针对这个厂家的产品吗,还是通用的软件?怎么没发出来给大家体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