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极管加运放,放

楼主(2018-09-20):
如图1,不需用到右边的交流输出,只需用到下边的直流输出就行,但是运放加三极管的输出和输入关系不懂分析了,该电路的输入变化量是SFH203传感器(类似于光敏二极管),输出和输入电压的公式该怎么分析呢,有大神帮帮忙吗

xch
没看出来宽带低噪声。正相反

网友A:
T2要怎样才能导通呢?其基极已经接地了,说明其发射极只有低于-0.7V才能导通?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2要怎样才能导通呢?其基极已经接地了,说明其发射极只有低于-0.7V才能导通?求解释! ...

看图不仔细。
Virt GND是由LM358生成的虚拟地,大致上为电源电压(9-15V)的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2要怎样才能导通呢?其基极已经接地了,说明其发射极只有低于-0.7V才能导通?求解释! ...

这不是接地,是接了个参考电源virt gnd,由上面的LM358跟随器产生,这里是9V*1/2=4.5V,所以T2是接了个4.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仔细。
Wrt GND是由LM358生成的虚拟地,大致上为电源电压(9-15V)的一半。 ...

那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和R2电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和R5、R4有什么联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第一级运放的输出和R2电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和R5、R4有什么联系

T2基极对地电位4.5V,那么发射极为3.9V(发射结压降假定0.6V,忽略R4中电流)。T1基极对地电位3.9V,那么发射极电位3.3V(发射结压降假定0.6V)。无光照射情况下,R1和R2对3.3V分压。

网友A:
@king5555 光电二极管的信号不是由左边第一个运放作为TIA进行放大吗?这样理解的话,T1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图不仔细。
Virt GND是由LM358生成的虚拟地,大致上为电源电压(9-15V)的一半。 ...

谢谢前辈,明白了。

网友A:
@king5555 king哥,T1是怎么起到滤除太阳光的作用的呢?谢谢啦!

网友C:
确认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吗?
产生Virt GND的那一路LM358N,输出接47uF对地电容,运放大概率是振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这个电路是能工作的吗?
产生Virt GND的那一路LM358N,输出接47uF对地电容,运放大概率是振荡的 ...

我就是不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打了板子出来测试输出一直是固定的接近电源的电压,这说明三极管还没导通。我试过用简单的不加三极管或MOS管的运放方案,但杂波很大,干扰很大,但你说的输出接大电容造成震荡应该不会吧

楼主:
@king5555 我用了不加三极管的反向运放电路,波形干扰很大,我想知道干扰光电传感器的杂波来自于哪里,还有我画板时没有加那个CX1,用了几个220u和0.1u来滤波,影响大吗,还有光电传感器的工作电流是从阴极流向阳极吧?

还有,光信号不是直流电么,为何说CX2可以放大信号

网友D:
T2接法是共基极放大器,优点是频带宽,缺点是输出阻抗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不是接地,是接了个参考电源virt gnd,由上面的LM358跟随器产生,这里是9V*1/2=4.5V,所以T2是接了个4. ...

为什么会是  9V*1/2=4.5V  求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会是  9V*1/2=4.5V  求解释

注意R11与R20相等,而LM358接成电压跟随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注意R11与R20相等,而LM358接成电压跟随器。

多谢前辈指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king5555 我用了不加三极管的反向运放电路,波形干扰很大,我想知道干扰光电传感器的杂波来自于哪里,还有 ...

@king5555 实际电路做了小修改,第一级和第二级都用了OPA2228,加了几个输入电源的电容滤波

楼主:
@king5555 当输入电源5V时,无光条件下第一级运放输出OUTB=4.2V左右,当光源加强,OUTB输出最多减小到3.8V,改变哪个电阻可以让这个变化范围变大呢?就是想让范围在4V到0.5V左右

网友F:
lz,这个图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特别是t1t2和第一级运放

网友G(2018-11-02):
运放实为加法器,正相端为电源电压一半,作为参考基准电压,三极管和光敏管构成加法器2路中的1路

网友G(点评):
设计的挺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