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入门基础学习--D触发器、波形、代码

楼主(2018-09-20):
在学习verilog之前,我们先学习一下D触发器以及它的代码。
FPGA的设计基础是数字电路,因此很多同学会认为我们要先学好数字电路之后,才学习FPGA。但是,数字电路教材的内容很多.例如:JK触发器、RS触发器、真值表、卡诺图等。但是,这里的很多内容其实已经过时了。此外,对于FPGA的学习来讲,我们只用到了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内容。如果没有数字电路的基础,我们建议就看一部分,知道D触发器就够了。
那么D触发器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就是D触发器的示意图。其中,clk为时钟,rst_n为复位,d为输入,q为输出。这个功能非常简单,复位有效的时候,这个q的值你可以认为是0。如果复位无效的时候,那么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就把d的值给了q。就是这么简单,记住这个动作,先有时钟上升沿,再有把d的值给了q。这就意味着,时钟上升沿的时候q的值还是没变的。只有时钟上升沿之后,q的值才变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就是说先有时钟上升沿才有q的变化。如果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没有到来,那么q的值就保持不变。因此,q的值是在时钟上升沿之后一点点变化。这就是D触发器,我们所有的FPGA电路都是基于这个结构来进行设计的。就是这么简单,诸如JK触发器、RS触发器之类完全不需用到。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结果来进行设计。有些同学会问为什么如此简单就足以进行设计呢?其实我们要做一个系统,一个稳定的系统,一定是从一个最简单的结构搭建起来的,而不会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因此我们FPGA电路里面就是利用D触发器的稳定性,把它搭建起来的。
那么D触发器所对应的波形图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是波形图,你可以看一看q,它都是在时钟上升沿之后变化的,在第2个时钟上升沿,看到d的值为0,那么q就输出0,q的值就保持不变了直到下一个时钟上升沿的到来。下一个时钟上升沿d的值为1,那么q就输出1,如此类推。这就是我们d触发器的功能,非常非常地简单。
那么这个D触发器在FPGA里面用verilog代码怎么描述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代码,可以看出来,这个代码跟这个D触发器是完全一样的,描述的就是D触发器。怎么讲,可以分析一下这个代码:
1····总是(always)在时钟(clk)上升沿(posedge)的时候或者下降沿(negedge)复位(rst_n)的时候执行2~8的代码,如果不满足则q的值不变。
2····如果是复位就执行3的代码;
3····q就等于0;
5····如果不是复位,而是时钟上升沿就执行6的代码;
6····将d的值给了q;
这个代码描述的就是一个D触发器,一个always就生成了一个D触发器。你可以认为D触发器就是我们电路上的一个元件。
总结要点:
1. q的值只有在时钟上升沿才变化。
2. 时钟上升沿时,将d的值赋给q。即先有上升沿,才有信号变化。
为什么强调先有上升沿,才有信号变化呢?有什么用呢?例如:
明德扬的波形,默认的情况下都是同步信号,这意味着en和dout都是由D触发器产生的。因此信号的变化,都是在时钟上升沿之后才开始的,en也是在时钟上升沿之后一点点才变化的;在2的上升沿这个点上看到en的值是0的,因为en还没变化;而在3的上升沿这个点上看到en的值是1,dout的值是0;最后,在10的上升沿这个点上看到dout的值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有人推荐我使用它,一直没行动,看了这个,倒是有那么点冲动了 ...

大家学习交流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