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1分钟读懂低功耗蓝牙广播数据

楼主(2018-09-20):
低功耗蓝牙 =》 BLE (Bluetooth Low Energy)
1. 怎样抓取BLE广播数据包
   * 硬件:一个BLE设备(具有广播功能);
         一台HOLLONG BLE SNIFFER
   * 软件:Hollong 蓝牙4.0/4.1 BLE协议监控分析仪 软件
        下载链接:
        http://www.viewtool.com/index.php/22-2016-07-29-02-11-32/205-hollong-4-0-4-1-ble

2. 概述
   BLE广播数据包简介:
   * 有效广播数据最大长度: 37 字节
   * 广播频道:37,38,39 (跳频)
   * 功率:一般是0dBm, 最大10dBm

   在每个解读小节,请关注图片蓝牙标注部分(抓取到的原始数据)及对应的解析数据标记部分(数据解析)

3. 存取地址 (Access Address)   对于广播包,这是一个固定长度(4个字节)及固定内容(0x8e89bed6)的主从设备识别广播包的存取地址。

4. 头信息 (Header Info)   固定为2个字节:分解为16个位来使用
   位[0:3]:广播包(PDU) 类型,总共有6个类型:

        PDU Type
        b3b2b1b0 Packet Name
        0000 ADV_IND: 可连接通用连接广播
        0001 ADV_DIRECT_IND:可连接定向连接(指定设备)广播
        0010 ADV_NONCONN_IND:不可连接通用广播
        0011 SCAN_REQ:扫描请求
        0100 SCAN_RSP:扫描响应
        0101 CONNECT_REQ:连接请求
        0110 ADV_SCAN_IND:可扫描通用广播
        0111-1111 Reserved

   位[4:5]:保留
   位[6]:RxAdd
   位[7]:TxAdd
   位[8:13]:广播数据长度 (最大为37 字节)
   位[14:15]:保留

5. MAC 地址   固定为6个字节

6. 广播数据:标志域   02 01 06
   02:此域长度为2个字节
  01: 为标志域
   06:BIT1,BIT2 = 1, 根据以下定义,所以为:
   * LE General Discoverable Mode
      * BR/EDR Not Supported (i.e. bit 37 of LMP Extended
Feature bits Page 0)

0 LE Limited Discoverable Mode
1 LE General Discoverable Mode
2 BR/EDR Not Supported (i.e. bit 37 of LMP Extended
Feature bits Page 0)
3 Simultaneous LE and BR/EDR to Same Device Capa-
ble (Controller) (i.e. bit 49 of LMP Extended Feature
bits Page 0)
4 Simultaneous LE and BR/EDR to Same Device Capa-
ble (Host) (i.e. bit 66 of LMP Extended Feature bits
Page 1)
5..7 Reserved

7. 服务标识域   03 03 02 18
   03:此域长度为2个字节
  03: 为服务标识域
   02 18:=》18 02 => Immediate Alert Service (防丢报警服务)

8. 设备名域   0e 09 45 .... 6d 65
   0e: 此域长度为14个字节
   09:为设备名域
   45,。。。6d 65: 设备名

9. CRC:
   固定为3个字节

网友A:
蓝牙目前最大的用处就是蓝牙耳机和蓝牙音箱,等手机周边设备。貌似也就这些场合更实用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