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供电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8-09-20):
①台式机电脑市电电压供电要多少V才会自动重启?
②220V转5V的开关电源给板子供电,5V在经过1117-3.3为3.3V后给单片机供电。如果市电不足以支撑产生5V,而5V也产生不了3.3V的话,那么单电机应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吧。

先是单片机正常供电,然后市电突然拉下来了,假设给单片机的供电变为了2V,这个时候单片机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
然后市电又回来,单片机的供电又正常了,此时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吗?

就是说,单片机的供电从3.3V到1V再到3.3V,最后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PC的CPU一般都有失电检测的,不过不像单片机只是简单的低电压复位。
按照你出的条件,3.3V到1V,那么机器会发生一次典型的失电,至于后面机器怎么表现,取决于你在BIOS上面的设置。一般BIOS都有相关方面的选项,根据CMOS版本差异,有维持上次断电状态,那么就自动重启。也有关机选项,那么就必须手动按POWER启动等选项。

网友B:
单片机能否重启,要看1v到3v时能否满足复位端所需的脉冲信号,正常情况从0v→3v,复位端有一个足够宽度的复位脉冲,1v→3v时就不清楚了,你可自己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的CPU一般都有失电检测的,不过不像单片机只是简单的低电压复位。
按照你出的条件,3.3V到1V,那么机器会 ...

是这样子,我有一台设备和电脑放在同一区域,然后发现电脑重启了,设备里的板子也死机了。

所以才想问问市电到多少V的时候会试电脑重启。因为如果是市电直接断开的话,那么我的板子的开关电源应该也能恢复成5v,单片机应该也不会死机。

然后下面的单片机是我设备里的。市电如果很低,开关电源输出的状态我没法估计,那么转换后给单片机的3.3V也无法保证。所以单片机的供电可能从3.3V到了2v,这个时候单片机应该无法工作,然后市电又恢复正常,供电3.3V又正常了,从2v到3.3V,但是此时单片机能否复位我就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能否重启,要看1v到3v时能否满足复位端所需的脉冲信号,正常情况从0v→3v,复位端有一个足够宽度的复位 ...

嗯,我先试试看。

网友C:
市电下降并不会导致计算机重启,必须是下降到电源无法输出正常的电压然后再恢复才可能导致重启,这时还需要BIOS的相关设置项为重启才行。我一般都设为保持关机,这样市电断电后,不论是否恢复,我的计算机都不会自动重启,这样更安全。

网友C:
至于MCU的工作电压下降问题,那有个门限,低于门限自然不能正常工作,即使随后供电恢复正常,因内存、寄存器、本振等都可能出现问题,所以一般而言MCU不会再正常工作,至少出错的概率会比较大。为了保证可靠性,MCU应用电路中通常都会设有电源电压监控电路,有的MCU则内置了该电路,该电路可在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发出复位信号,强制MCU不再工作。作为进一步的可靠性保障,往往还会再引入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