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XTR115无出电流~

楼主(2018-09-20):
第一次用XTR115无电流输出,求大佬帮忙看下
单片机DAC 输出3V ,测量R31输入直接拉到1.76V,电流无输出。
Iout 接电流表。

楼主:
怎么没人呢?  求助~~~

网友A:
你可能把电流路径理解错了。

@xyz549040622 : 一直在那里。夜风吹5,就是俺。
玄德不混今日头条啦?里面的喷子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把电流路径理解错了。

我仔细看了下datasheet 上面说Iret不能和输出端同地,VREG和VREF的回路要到IRET,但是我的应用是输入单片机的3.3 仅仅是想转成线性的电流而已。。。这种场合 是不是不能应用?谢谢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仔细看数据手册,XTR115之类的,是用于直接接传感器的4-20mA2线制传感器。
你不能随意接的,要搞清楚电位关系。传感器输入要和24V电源隔离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下datasheet 上面说Iret不能和输出端同地,VREG和VREF的回路要到IRET,但是我的应用是输入单片 ...

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你用电流表怎么测的?电流表要串在我画的红线里。
我怀疑你测错位置了。

@nike丶 :楼主根本没明白电流环的路径。你就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我和楼主电路差不多,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