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PWM步进电机细分

楼主(2018-09-20):
(图片)

网友A:
看看,不知道细分怎么做到的。一般4跟线,如何做到8′和16分?

网友:
有没有 200细分的程序

网友:
细分的原理是啥,看看。

网友B:
应该是根据每个信号输出的时间长短控制的吧。不太清楚,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不同细分的波形

网友C:
以前只以为就那么4步,看了这个资料才知道还可以细分。

网友:
一直不懂这个原理,看看。

网友D:
貌似很多人不会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