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 HAL SPI 8bit读数据时钟会多一组,数据不对

楼主(2018-09-21):
stm32L011,硬件spi  cubemx生成代码。由于使用的是单线半双工模式,所以采用单独的收发函数。
HAL_SPI_Transmit(&hspi1,&temp,1,1000);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
使用中发现,发送正常。但是接收的时候 ,clock会多出一组8个。
如图,我用读取函数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1,1000);读了1个字节,然而却出来2组clock。
同样的,如果我读2个字节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2,1000); 则clock是3组,永远比读的多了一组。

spi配置如下:
/* SPI1 init function */
void MX_SPI1_Init(void)
{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

楼主:
没有找到 - -!

这个问题实在是无从下手。

网友A:
印象中SPI的FIFO会根据写入字长设置FIFO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SPI的FIFO会根据写入字长设置FIFO的内容。。

stm32L0单片机的spi资料里没找到fifo  ,可能就没有fifo

网友B: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Handle, (uint8_t*)aTxBuffer, (uint8_t *)aRxBuffer, BUFFERSIZE, 5000);
强制8位操作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Handle, (uint8_t*)aTxBuffer, (uint8_t *)aRxBuffer, BUFFERSIZE, 5000);
强 ...

这个函数本来就是 UINT8的  所以不存在强制不强制。
函数原型就是8位的
HAL_StatusTypeDef HAL_SPI_Transm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另外 如果设成16bit发送的话也会多一组。

网友C:
那么最后正常了吗

网友D:
这个是设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E:
示波器怎么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最后正常了吗

没正常,我吧hal库里的函数重写了才好,但是还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F:
你是 先发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是两个时种  还是 只发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就会出现两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 先发 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HAL_SPI_Receive(&hspi1,&temp1[0],1,1000);是两个 ...

只用一次就是两个时钟,所以才奇怪。用两次就是3个时钟。比想要的多一个

网友G(2019-09-03):
兄弟,我用L4也碰到这个问题了,bug吧

网友H(2019-10-11):
下面是原因和解决方式。
一般来说多发时钟脉冲是不影响接收数据的,本身接收函数中有接收数据个数判断。
如果修改函数库要慎重,不推荐这种方式。

SPI READONLY  (216.58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