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一个电路图,不明白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9-21):
Q4很明显,只是当做一个类似集成电路的偏置源,通过R9,R11来确定Q3工作点,根据这里的参数,Q3的集电极静态电压大概刚刚是1/2 Vcc。
三个电容用法很怪异,好像只是一个C8、C9组成的电容交流分压网络,但是当Q3进入截止态时候,基极并联的电容,又不同于简单的分压,而是能够提供合适的负偏置。至于C4是聊胜于无。
因此,关键还是在CN1送进来的信号,应该是一个交流信号,然后经过C8\C9分压,由Q3放大,到单片机输入进行采样或者检测,如果这里送入的是幅度合适的比如工频信号,经过Q3放大后,估计可以变成类似方波,那么这个线路也许可以提供类似过零检测功能。
R10只是提供Q3一个合适的偏置。

网友B:
r11 有500o, 我觉得Q3的c静态应该小于0.5
c4, c6, c9 应该是抗干扰, c8 耦合增强Q3增益

网友C:
直管感觉:C6和电感大约是个谐振电路,每隔一定时间,Q3的集电极输出方波,给单片机信号

网友C:
周期应该由电感和电容C6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4很明显,只是当做一个类似集成电路的偏置源,通过R9,R11来确定Q3工作点,根据这里的参数,Q3的集电极静 ...

q 4 是否温度补偿用的,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抵消q3上产生的温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 4 是否温度补偿用的,相当于一个二极管?
抵消q3上产生的温飘?

有这个意义,但並不大,Q3是一个无反馈单管放大器。该设计对付Vcc变化能力更强。

网友E(2018-10-31):
振荡电路,周期给单片机

网友F:
请问这个单片机型号和可控硅型号是啥?

网友F:
看着很像无稳态振荡电路

网友G:
应该是通过电感感应到信号给单片机处理

网友H:
这个电路类似NE555定时电路一样,原理上差不多

网友G:
图纸都写了恒速方案。。。
电感是感应转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