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知识求教!!!!!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8-09-21):
这个是充电接口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以及两个管的作用,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A:
很明显,POWER信号是一个充电开关信号,给出高电平,Vout接的电池,可以进行充电。
CURRENT_AD是充电电流采样检测端。
而Q2作用有点怪异,貌似,MOS管开关动作不动作,理论上这里电压有点差异也不会太大。如果是检视充电电流信号吧,应该到mos管的源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POWER信号是一个充电开关信号,给出高电平,Vout接的电池,可以进行充电。
CURRENT_AD是充电电流采 ...

你的意思是   导通的时候   VOUT-1就有回路导通充电了对吗   然后充电电压是不是小于5.2V  然后我还是没看懂第二个三极管的作用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导通的时候   VOUT-1就有回路导通充电了对吗   然后充电电压是不是小于5.2V  然后我还是没 ...

对,不导通,Vout之间的电池是没法充电的。
至于后面的Q2,真的有点怪异,反正我没能够分析出他设计的真正意义。
理论上,当电池低到一定程度,R8电压=5.2-Vbat会比较高,到大概1.3V左右时候,也就是Vbat=3.9V这样,Q2会导通。问题是这样的电压既不是锂电的过放门槛(聚合物2.7,磷酸铁锂更低)。也不是一般镍镉电池的过放电压点,所以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什么意思。

网友B:
Q1是充电开关管,其导通时,接在Vout+-间的电池被接入充电电源进入充电态。Q2是电池接入检测,如果未接入电池,那么Q2始终处于截止态。当电池接入而Q1未导通时,电源通过电池与Q2基极构成回路,流过电池的电流就会驱动Q2导通。

网友B:
此电路在工作时,先要检测Q2的输出是否为低,为低说明电池已经接入,可以根据其它控制条件决定Q1是否该导通。如果Q2的输出不为低,说明没有电池接入,那不管其它控制条件为何,Q1都不会被驱动。

网友C:
Q1是做开关使用的,Q2是做侦测负载用的,当有负载后,Q2工作给处理器一个信号,表示是有负载接入,开启Q1,检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