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大神请救助一下!!!!!

楼主(2018-09-21):
这个是充电接口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以及两个管的作用,麻烦告知一下  谢谢!!!!

看不出,建议提供更详细的电路图和信息

网友A:
假设 VOUT1 2 都接了负载,此时,无电流通过 但是Q2的基极会有个电阻分压,导致K-POWER 拉低 能够被单片机识别负载状态
power=1 Q1通 2个负载都通,总电流流过R7  测电流进AD   根据电流大小,Q2 的状态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 VOUT1 2 都接了负载,此时,无电流通过 但是Q2的基极会有个电阻分压,导致K-POWER 拉低 能够被单片机 ...

我的理解是   没有负载时,没有电流 , 两个都不导通,   有负载时有电流,  然后Q2导通,把Q2的C极拉低,唤醒MCU,然后MCU给信号导通Q1,采样充电电流  你觉得呢

网友B(2018-12-11):
看帖留言[em: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