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放电曲线图,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8-09-21):
(图片)

楼主:
我不是做电芯的,所以不是太懂!只能分析到这里,电池的好坏也不知道怎么定!

网友A:
请问这是用什么仪器测的?

网友B:
电池一般电压在3.5V以下时容量是开始急剧下降的,你跟电池供应商要一下这个测试的电池对应的电池充放电曲线所对应该的电池容量值你就知道了,再根据这个测试工具的负债去综合分析

网友C:
4.2的聚合物锂电,其放电截止电压是2.7V,2.1V放电截止?电池严重过放了。
而充电0容量标准电压=3V。充电截止电压是4.2V,4.4V这里貌似又严重过充了,除非是另类特殊的聚合物新产品测试,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否则这就像玩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用什么仪器测的?

具体什么仪器我还不知道,到时问下电池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一般电压在3.5V以下时容量是开始急剧下降的,你跟电池供应商要一下这个测试的电池对应的电池充放电曲线 ...

这个也是电池厂测试过来的曲线图,给我看下!具体什么结果还没有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的聚合物锂电,其放电截止电压是2.7V,2.1V放电截止?电池严重过放了。
而充电0容量标准电压=3V。充电截 ...

是的,是在搞这种特殊的聚合物测试,!2.1V放电截止么?曲线图上从3.2V时,电压开始急剧下降,我以为是这个点就是截止电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是在搞这种特殊的聚合物测试,!2.1V放电截止么?曲线图上从3.2V时,电压开始急剧下降,我以为是这 ...

现在好多都在搞配方不一样的聚合物锂电,各种变形的最高最低截止电压。
不过,这些几次测试是不说明什么的,只有在几百上千测试循环周期,获得实际电池容量衰减曲线,才有真实的意义。
不过都在搞应该就是一个好现象不是?这样才可能出现真正意思上的高性能电池,获得某些方面的突破。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的 只是充电怎么可能充到4.4V去了 最多4.25V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电动汽车充电器,无论铅酸、硅胶、锂电等,电池厂家会提高相应的充放电曲线及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挺好的 只是充电怎么可能充到4.4V去了 最多4.25V

是想做到过充电压4.4V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都在搞配方不一样的聚合物锂电,各种变形的最高最低截止电压。
不过,这些几次测试是不说明什么 ...

研发,测试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做过电动汽车充电器,无论铅酸、硅胶、锂电等,电池厂家会提高相应的充放电曲线及说明的 ...

目前还在测试当中,这应该只是第一次分容出来做的一个简单的曲线测试,后面应该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