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RM7,ARM9,cortex-m3,cortex-m4,cortex-a8的区别

楼主(2018-09-21):
ARM7,ARM9,cortex-m3,cortex-m4,cortex-a8的区别

楼主:
arm系列从arm11开始,以后的就命名为cortex,并且性能上大幅度提升。
从cortex开始,分为三个系列,a系列,r系列,m系列。
m系列与arm7相似,不能跑操作系统(只能跑ucos2),偏向于控制方面,说白了就是一个高级的单片机。

楼主:
a系列主要应用在人机互动要求较高的场合,比如pda,手机,平板电脑等。a系列类似于cpu,与arm9和arm11相对应,都是可以跑草错系统的。linux等。
r系列,是实时控制。主要应用在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arm7和m3,m4是同一类型。这三个里面,arm7是最早的arm产品。m3是cortex m系列的过渡品,其低端市场被cortex m0的高端替代, 其高端市场又被cortex m4的低端取代。现在m系列,是m4内核的。典型的芯片是st公司和飞思卡尔公司的。

楼主:
arm9 和cortex a8 是一个类型的,都是跑操作系统的,现在的高端手机,三星,htc等智能手机,就是用的cortex a8,cortex a9 内核的芯片作为cpu。

(1)ARM7,ARM9属于v4T或v5E架构
(2)ARM11属于v6架构
(3)Contex属于v7架构
ARM7,ARM9的区别在于是否有MMU(存储器管理单元)或MPU(存储器保护单元)
架构上v5E相比v4T则是在于v5E新加入的增强型DSP(数字信号处理)指令,v4T则是Thumb指令集的加入,v6架构则是开始支持SIMD以及Thumb2的问世.

网友A:
从cortex开始,分为三个系列,a系列,r系列,m系列。

楼主:
是啊!

貌似现在 A系列 最好了吧!

R系列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