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web服务器实现

楼主(2018-09-21):
stm32 web服务器实现

楼主:
最近在做stm32 web服务器的东西,忙了一段时间终于弄完了,把这几天关于stm32服务器的工作记录一下。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下手,网上资料似乎不是很多,于是在下载了一个官方demo测试了一下,看了一下代码,不是很懂,于是继续百度找资料,找到一个比较有用的网页

楼主:
其实,stm32 web服务器与pc网页的交互一般是以表单的方式,就两个接口,cgi和ssi。这两个东西我的理解是这样的,cgi 就是pc网页向stm32 web服务下发信息的接口,比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网页:

<form method='get' action='config.cgi'>

<label for='ip'>ip:</label><input type='text' name='ip' value="<!--#ip-->" maxlength="1" />

<label for='port'>port:</label><input type='text' name='port' value="<!--#port-->" maxlength="6" />

<input type='submit' value='保存' />

</form>

楼主:
如果看不懂这个网页的话,就百度一下吧,把上面东西复制到Macromedia Dreamweaver 8软件上就能看到是什么页面,上面在form就是表单,在<form></form>里面的内容就是表单的内容,里面有两个输入框,和一个保存按钮,当我们点出保存的时候就会在web服务器里触发,config.cgi的接口,关于web服务器的内容,后面再说,然后会把这个表单里的内容下发到服务器里,比如会把上面ip和port输入框中的数据发到web服务器里,web服务器就能获得想要的数据。接下来说一下ssi,我们可以拿个网络抓包软件观察一下,pc网页的web服务器的通信过程,其实也就是pc发送一个请求,然后web服务器返回一组数据,这组数据就是整个网页的内容。ssi的工作就是在这组返回的数据中嵌入一个要发送加pc端的数据在里面,比如刚才那个表单网页数据,我们要显示一些数据到ip输入框中,怎么办呢?在没有ssi接口的时候可以看到,

楼主:
<labelfor='ip'>ip:</label><input type='text' name='ip' value="<!--#ip-->" maxlength="1" /> ,

有ssi接口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ssi接口改变返回的内容,比如:

<labelfor='ip'>ip:</label><input type='text' name='ip' value="<!--#ip-->192.168.1.1" maxlength="1" />,

楼主:
可以看到 "<!--#ip-->192.168.1.1" 这个地方是不相同的,这时返回ip输入框是带着数据的,这个数据将显示在ip输入框内。

接下来分析一下代码,首先看一下stm32官方http web 包里的文件

楼主:
fsdata.c,fsdata.h,是网页转换成的数组,

fs.c, fs.h是操作fsdata.c里面数据的一些读写函数

httpd.c, httpd.h函数是真正实现web服务器的文件

httpd_cgi_ssi.c, httpd_cgi_ssi.h 就是刚才提到的cgi, ssi接口,

一般我们只需要改动httpd_cgi_ssi.c, fsdata.c(这个文件是makefsfile.exe生成的),

makefsfile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文件呢

楼主:
fs文件夹是所有的网页,fsdata.c 是用makefsfile.exe转换得到的

楼主:
void httpd_init(void)

{
  LWIP_DEBUGF(HTTPD_DEBUG, ("httpd_init\n"));
#if LWIP_HTTPD_SSI
  httpd_ssi_init(); //ssi接口初始化
#endif
#if LWIP_HTTPD_CGI
  httpd_cgi_init(); //cgi接口初始化
#endif
  httpd_init_addr(IP_ADDR_ANY);  //http web 相关初始化
}

楼主:
ssi接口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有ssi接口的网页要以 shtml为后缀

char const* TAGS[]={  //这里定义了ssi标签,

    "ip",  //ip地址 对应网页里的<!--#ip-->
    "sp",  //服务器端口
};

楼主:
u16_t DeviceSSI_Handler(int iIndex, char *pcInsert, int iInsertLen)
{
    int len = 0;
    char buff[16];

    memset(buff,0,sizeof(buff));
    switch(iIndex)
    {
        case 0: //这个index是在数组中的位置
            sprintf(buff,"%s",“192.168.1.1”);
            len = strlen(buff);

            memcpy(pcInsert,buff,len);// 这里是拷贝填充在ip标签里的内容

            break;
        case 1:

    。。。。。。

    break;

    }

    return len;

}

楼主:
cgi接口

//cgi接口定义

tCGI CGI_TAB[]={
    {"/login.cgi", LOGIN_CGI_Handler},
    {"/saveNet.cgi", SAVE_NET_Handler} /*这里的cginame要和网页表单里的action相同<form method='get' action='config.cgi'>*/
};

const char * SAVE_NET_Handler(int iIndex, int iNumParams, char *pcParam[], char *pcValue[])
{
    uint32_t i=0;

    for (i=0; i<iNumParams/*参数数量*/; i++)
    {
        if(strcmp(pcParam[i]/*参数名字,与网页里控件的name相同name='ip'*/,"ip") == 0) //设备ip
        {

    printf("ip is : %s \r\n",pcValue[i]/*控件的值*/);
        }
        else if(strcmp(pcParam[i],"port") == 0)
        {

    ...

}

     ......

}

cgi和ssi大概就这些内容要改

楼主:
打开网页里是哪一个为首页呢?在httpd.c里有一个数据

//这里设置首页显示的html ,所以首页就是login
const default_filename g_psDefaultFilenames[] = {
  {"/login.shtml", true },
  {"/login.ssi", true },
  {"/login.shtm", true },
  {"/login.html", false },
  {"/login.htm", false }
};

楼主:
我们发送ssi标签时会把标签一起发上去,这样在编辑控件里是会把标签一起显示的,比如value="<!--ip-->192.168.1.1",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怎么让它不发送标签呢,
把httpd.c里的定义  #define LWIP_HTTPD_SSI_INCLUDE_TAG           1  //改为0就不发送标签

楼主:
一些比较常用的宏定义

#define LWIP_HTTPD_MAX_CGI_PARAMETERS 16    //cgi数量定义

#define LWIP_HTTPD_MAX_TAG_NAME_LEN 8       //定义tag标签长度定义

#define LWIP_HTTPD_MAX_TAG_INSERT_LEN 192   //定义返回tag内容长度

网友A:
httpd.c, httpd.h函数是真正实现web服务器的文件

网友B:
只是简单的web服务器吗?

网友B:
那也挺厉害的

网友B:
我们老板让做服务器,不知道那一种服务器

网友C:
makefsfile里面又有一些什么文件呢

楼主:
这个里面 是 编译环境生成的一些接口文件!

网友D:
pc网页的web服务器的通信过程,其实也就是pc发送一个请求,然后web服务器返回一组数据

楼主:
对!pc发送一个请求,然后web服务器返回一组数据

网友E:
这个资料不多,想研究下

网友E:
请问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F:
正是我需要的  希望能用

网友G:
web服务器有什么不同于其他服务器的吗

网友H:
您这个是什么语言啊  我都没看懂

网友I(2019-08-03):
解释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J:
刚开始拿STM32F407做WEB页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