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8-09-21):
这个电路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本人菜鸟一个人,这个电路实在没有啥头绪,有没有大佬给分析下,感谢啦。

网友A:
那么多块要那一块分析

网友B:
这个电路主要功能就是过流检测和功率检测。
在过流检测中,利用互感器检测出电流,然后进行放大、取绝对值、比较(比较器)、过流逻辑判断。
在功率检测中,利用互感器检测出工作电流,然后进行放大、取绝对值,给出功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