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不理解,求指导

楼主(2018-09-21):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图片中的运放电路是积分电路吗?若是其他大神能否分析一波,还有图片中的D7附近的两个二极管是干啥的,C27,C24起什么作用,请大神们指导下

网友A:
运放反馈很小整形成方波, D1D2普通的钳位电路,   c27, c24 低通整形

网友B:
当输入信号电压升高,输出比输入高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当输入信号电压下降,输出比输入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当输入信号不变,输出电压在上述电压中间的某个电位。
如果输入是一个正弦波或者有波动的波形,则输出方波,方波峰峰值幅度是2个二极管的电压。
也就是说,不仅是整形,还有平均电压跟随的作用。

网友C:
IDEMOD是什么信号?
从电路看是积分,仿真看了下,IDEMOD给正弦波,输出T10就变成了脉冲,每个周期变成一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信号电压升高,输出比输入高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当输入信号电压下降,输出比输入低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

大神,问一下,那两个二极管的存在不是吧C27给短路掉了吗,若是短路掉了那C27的作用也就没有了,电路中不就没有积分电容C27了吗,那为何他还有积分作用,还能给波形整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反馈很小整形成方波, D1D2普通的钳位电路,   c27, c24 低通整形

大神,问下,会什么要放C24这个电容,一般积分电路不是直接在C27这个地方放电容就好了吗,为啥还要在C24这个地方放置电容

网友A:
我不认为这电路有积分的作用, 从理想情况看, 你可以把C24, C27去掉的, 你可以去仿真, 是一个把输入转换成方波
C24, C27 是实际应用加的, 还有R51也是根据输入频率选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问一下,那两个二极管的存在不是吧C27给短路掉了吗,若是短路掉了那C27的作用也就没有了,电路中不 ...

C27这么小本来就没有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这电路有积分的作用, 从理想情况看, 你可以把C24, C27去掉的, 你可以去仿真, 是一个把输入转换成方 ...

大神,可是我仿真出来不是方波啊,类似有点像脉冲波形,但也不太像。你可以看下图片。不过我感觉这有可能就是个跟随器,那个小电容C27是防自激振荡的,但那两个二极管感觉放着没意义啊,按照之前各位大神解释的那两个二级管的作用,但我感觉放在这个电路意义不大啊G:\图片

楼主:
这就是仿真图片

引用 网友A:
我不认为这电路有积分的作用, 从理想情况看, 你可以把C24, C27去掉的, 你可以去仿真, 是一个把输入转换成方 ...

G:\图片

网友A:
二极管钳位不到到0.6, 你这个电路输入信号应该是几十mV, 比如2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钳位不到到0.6, 你这个电路输入信号应该是几十mV, 比如20mV

问题是我仿真用20mV输出也不是方波啊,也是个正弦波,只不过幅度和相位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