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电瞬间对板子的冲击
关闭

楼主(2018-09-21):
一个产品

我的板子使用的是dcdc电源 12V转5V

12V来自于是外面的独立的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

现在问题是:

先给开关电源上电,然后把12V电源插到板子上5v正常。

反过来如果把12v插到板子上之后再给开关电源上电  板子就不工作了  5V也没了。

给我的感觉是  开关电源上电瞬间有冲击,使板子DCDC失效.如果开关电源平稳之后 插上板子dcdc就可以正常工作。

以上  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A:
不工作的时候看下12V有没有, 如果没有是220V开关电源问题
如果有, 那就用示波器测量下启动的波形

网友B:
LS说的对,拦腰斩断分析,你这里问的功夫,不如自己先分析。
即使要问,也要详细描述。要有原理图,否则,是无效提问。

网友C:
你先用示波器看个波形

网友D:
呵呵,应该是你的负载太重了
或者说输入电容也颇大,导致启动的瞬间过流,
开关电源认为短路保护了,
1 看下开关电源规格,做个负载测试
2 看看自己的设计图,电容有没有必要放那么大?
3 如果有电流大的负载,考虑缓启动或者延时分批启动

楼主(点评):
负载确实有点大 之前不加wifi模块的时候 电流只有30MA 一切正常 加上去wifi模块 启动电流有300-400MA dcdc芯片最大输出6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说的对,拦腰斩断分析,你这里问的功夫,不如自己先分析。
即使要问,也要详细描述。要有原理图,否则, ...

麻烦你有说教别人的这个功夫 多干点活,也许老板高兴了能多给你发点年终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应该是你的负载太重了
或者说输入电容也颇大,导致启动的瞬间过流,
开关电源认为短路保护了,

我把wifi模块去掉 减少负载 确实就不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是开关电源过流保护 那过流保护的阈值是怎样的,是不是换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采用您说的缓启动或者延时启动 应该怎样做  我对电源真的的是一点都不懂,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有说教别人的这个功夫 多干点活,也许老板高兴了能多给你发点年终奖。 ...

这年头,谁敢给你说教呀!我的工资不用你操心。

网友B:
给一个拦腰斩断的分析方法,先排除外部开关电源的问题,变成了说教,这年头,脾气和水平成反比。

网友E(点评):
谢谢拦腰斩断分析法的概念,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wifi模块去掉 减少负载 确实就不再出现这个问题了。

如果是开关电源过流保护 那过流保护的阈值是 ...

换电源模块是一个解决办法
另一个 wifi模块搞个mos管 做个开关控制,控制信号可以从电源信号上加RC缓起 或者单片机控制启动 估计会解决问题

网友F:
板子有大电容;
开关电源控制IC用辅助绕组供电;
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取值较大,而电容较小;
控制IC电源电容放电到UVLO阈值而板子的电容远没有完成充电,控制IC关闭,其电源电容再次由启动电阻充电。。。。。

网友G(2020-11-17):
楼主好人,卤煮好厉害(*∩_∩*)人生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喝起来是苦涩的,回味起来却有久久的余香;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自己的梦想,记住,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就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