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1611 5V转-5V输出电流只有10mA

楼主(2018-09-21):
LT1611 5V转-5V输出电流只有10mA,电路如下图。这是什么原因?一直费解中,看到官网上的仿真模型中电感用的是4.7uh的,改了之后也一个样!

网友A:
看见开关电源用1N4007就别扭,换成1N5817试试。

楼主:
二极管焊的是SS210,标的是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开关电源用1N4007就别扭,换成1N5817试试。

二极管焊的是SS210,标的是1N40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焊的是SS210,标的是1N4007

那就是电感不好,内阻大,功率不够。
或者输出滤波电容不好,容量不够,内阻太大,再并几个22uF电解、105之类的陶瓷电容。

网友B:
放个实物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焊的是SS210,标的是1N4007

补充一点,这个电路对2个电感和布局走线有一定的要求。
你把PCB贴出来看看,或者你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电感布局有要求的,否则可能导致输出不稳定,输出电流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这个电路对2个电感和布局走线有一定的要求。
你把PCB贴出来看看,或者你自己仔细看看数据手册 ...

这是PCB布板。框出来的

网友A:
走线粗细一样,该粗的不粗,芯片接地也不好,电容位置也不好。
完全没有走线规则,联通即可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粗细一样,该粗的不粗,芯片接地也不好,电容位置也不好。
完全没有走线规则,联通即可的水平。 ...

能详细点吗,认真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详细点吗,认真改下。

大电流脉冲电流信号走线粗一些、短一些。
接地加粗,过孔加一些。
滤波电容靠近芯片和电感。
其中一个电感的方向换一下,看看驱动能力是否变大,这个电路,电感耦合方向不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脉冲电流信号走线粗一些、短一些。
接地加粗,过孔加一些。
滤波电容靠近芯片和电感。

用的电感不是耦合电感,普通的功率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电感不是耦合电感,普通的功率电感

二个电感靠这么近,要看电感的结构,可能会有较强的耦合。
如果是耦合相位错了,也许导致芯片反馈环路不稳定。
输出电流越大,耦合的影响越大。
你可以把其中一个电感取下来导线连接,先排除耦合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电感靠这么近,要看电感的结构,可能会有较强的耦合。
如果是耦合相位错了,也许导致芯片反馈环路不 ...

去掉一个电感,输出电压就变-1V了,这个应该是需要耦合电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一个电感,输出电压就变-1V了,这个应该是需要耦合电感的!

不可能,数据手册page5右下原理图下面的文字描述,用电感代替二极管,可以减少纹波。
如果用2个电感,可以是耦合电感,也可以不用耦合电感。
你还是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如果是我使用这个器件,肯定要看数据手册研究透,一天不行就二天,否则哪敢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数据手册page5右下原理图下面的文字描述,用电感代替二极管,可以减少纹波。
如果用2个电感,可 ...

电感换了二极管后是可以的,但还是输出电流不够,和两个电感的是一种情况,变-1V是电感换成导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