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 枚举摄像头,配置描述符长度域与pc枚举获取...

楼主(2018-09-21):
环境;:
1)USB Host使用 ST 的库。
2)摄像头为UVC 摄像头,插到pc可以正常使用。

3)摄像头插到pc ,同时用Bus hound 捕获pc对摄像头枚举过程数据。
4)开发板上运行的demo 可以正常识别hid 设备(只注册了HID CLASS 但理论上在枚举阶段能正常请求到所有设备的描述符)。将UVC摄像头插到开发板,在USB core 状态机断点调试发现如下问题:

问题描述:
1)请求设备描述符第16个字节,iProduct 字段,开发板得到的是1,pc得到的是5
2)第一次请求配置描述符 第3,4字节,wTotalLenth 字段,开发板获取为345 ,pc得到707

即便忽略问题1,问题2会导致在开发板请求设备  “配置描述符(集合)“得到的数据不全,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
1. 确认USB总线速度。全速与高速模式下的描述符可能会不一样。
2. 确认USB配置个数。获取的是否为同一个配置描述符?
3. 两种情况下,分别抓个包对比一下,分分钟就能知道原因了。

楼主:
很感谢你提供的思路,我明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