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路

楼主(2018-09-21):
电路如图(注意红框部分),L、N电源进线,经二极管D1、D2全波整流输出,这里没有中心抽头变压器,电路是如何实现正半周、负半周整流,流通路径怎么分析?

网友A:
还要看地跟L,N 怎么接的

楼主:
谢谢zzz3265回复,有这种用法吗,能给个图解释一下吗?

网友A:
r1 连接可以做倍压, 断开是桥型整流

楼主:
再次谢谢zzz3265,你给的图中有4个二极管,用桥式整流不可以吗?还要2个电阻?
我再上传个大图,你关健是看下图中红框部分能工作吗?能的话,正半周,负半周电流路径如何?图中只有2个二极管,没有中心抽头变压器,正常吗?还是有错。
再次谢谢了。

楼主:
红框部分和其它部分功能上没有什么关联,感觉红框部分不完整,图纸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关键的地方你还是没看出来,  要看地跟L,N 怎么接的, 你看旁边的RS2006桥堆, 我估计桥堆的一端是有接地的
上面的电路会通过这个桥堆的两个二极管, 然后组合成一个新的桥型整流

楼主:
这样就明白了,谢谢zzz3265。确实没想到和后面桥堆关联,这种用法以往没见过,图上离的还挺远。再次谢谢。

网友B(2018-12-18):
我是看不懂的,学习吧!

网友C(2019-03-27):
负半周电流路径如何?图中只有2个二极管,没有中心抽头变压器,正常吗?还是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