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接收上位机数据存入数组里,怎么进行啊

楼主(2018-09-21):
想实现PC端(按照16进制发送)传入的一个个数据存入数组里,用中断的方式只实现了将一个数存入一个变量,再发送变量都不会变,在中断里使用循环,发现数组所有的都是一个数,怎么可以做到把数组存入不同的数,刚刚接触通讯这部分,近乎全小白,求帮我入门,继续学习。。

网友A:
最开始可以用中断接收   然后将接收的数据存入数组
注意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A:
后面可以尝试用查询或者DMA的方式等处理

网友B:
数据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读取一个变量保存数组就行。

网友D:
数组的位置呢?

网友E:
你的代码在哪呢

网友F:
保存的数据都一样吗?

网友G:
串口调试了吗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数据为什么相同

网友I:
看看你的代码

网友J:
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K:
中断里面怎么处理的

网友H:
中断时怎么触发的呢

网友B:
按照顺序保存就行。

网友G:
每次的数据是否一致?

网友C:
或者使用DMA也可以。

网友F:
是不是串口数据没有成功呢

网友D:
保存之后,数组的位置需要变化的。

网友E:
没有代码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K:
发送的变量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J:
通过单步调试可以查看数据的

网友I:
应该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