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捕获是什么?

楼主(2018-09-21):
看到了M451的例子,有个PWM捕获的应用,我之前看到过定时器捕获的应用。那么这个PWM捕获应用是什么概念呢?

楼主:
PWM也支持输入捕捉功能,当输入通道有向上跳变、向下跳变、或者两者都有的跳变时,锁存
PWM计数器的值到相应的寄存器中。捕捉功能也支持通过PDMA把捕捉到的数据搬移到内存。

楼主:
捕捉操作
捕捉输入通道和PWM输出通道共用管脚和计数器。计数器可以是上或下计数方式。如果输入通道
有上升沿或下降沿跳变时,捕捉功能将PWM计数器值分别锁存到RCAPDATn
(PWM_RCAPDATn[15:0]) 或FCAPDATn (PWM_FCAPDATn[15:0]) 寄存器。如果上升沿或下降沿
锁存发生并且相应通道n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中断使能位被设置,捕捉功能也将产生一个中断
CAP_INT (使用 PWM_INT向量),在这里CAPRIENn (PWM_CAPIEN[5:0])设置上升沿中断使能,
CAPFIENn (PWM_CAPIEN[13:8])设置下降沿中断使能。当上升沿或下降沿锁存发生,相应的
PWM计数器是否将重载PWM_PERIODn值,这取决于设置RCRLDENn 或 FCRLDENn
(RCRLDENn 和 FCRLDENn分别位于 PWM_CAPCTL[21:16] 和 PWM_CAPCTL[29:24])。注:相
应的GPIO管脚必须通过使能CAPINENn (PWM_CAPINEN[5:0])相应捕捉通道n来配置为捕捉功
能。

楼主:
以上是手册看到的内容,没看懂啊。

网友A:
应该是定时器捕获的一种形式,就是类似输入PWM这种方波,用PWM捕获他们的电平脉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