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4v如何升到5v并且要求有较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2018-09-21):
2.4v如何升到5v并且要求有1w以上输出功率

网友A:
较大的输出功率是多大的功率?

网友A:
1mW, 1W, 1KW都可以叫较大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W, 1W, 1KW都可以叫较大的输出功率。。。。。。。

大概1w吧

网友B:
也就是200mA电流,那能满足的芯片就很多了

能说一下有什么芯片吗?

网友C:
PT1301,满大街的货
符合你要求。关键是这货便宜到没边。

网友A:
PT1301可以外接MOS管好像,电流需要多大可以通过换MOS管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