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位呼吸灯综合工程和上板【1241003385】

楼主(2018-09-22):
新建工程
首先在d盘中创建名为“my_led”的工程文件夹,将写的代码命名为“my_led.v”,顶层模块名为“my_led”。

然后打开Quartus Ⅱ,点击File下拉列表中的New Project Wzard...新建工程选项。

3.再出现的界面中直接点击Next。

4.之后出现的是工程文件夹、工程名、顶层模块名设置界面。按照之前的命名进行填写,然后点击Next。

5.之后是文件添加界面。点击红色箭头处,添加之前写的“my_led.v”文件,点击右侧的“Add”按钮,之后文件还会出现在黑色箭头处,点击,之后点击“Next”。

器件型号选择界面。在上方红色箭头处选择Cyclone ⅣE,在中间红色箭头处选择EP4CE6F17C8,然后点击“Next”。

EDA工具界面。直接点击“Next”。

8.之后出现的界面,点击“Finish”。

综合
1.新建工程步骤完成后,就会出现以下界面。选中要编译的文件,点击编译按钮。

2.编译成功后会出现一下界面,点击“OK”。

配置管脚
1.点击箭头所指的管脚配置按钮。

2.下图是我们要用的原理图,其中箭头所指就是我们要配置的三个管脚,分别是clk、rst、led0。

3.在下图箭头处双击填上对应的管脚号,回车即可。

布局布线
管脚配置完成后,在进行一次编译。
连接开发板
图中,下载器接入电脑USB接口,电源接入电源,然后摁下下方蓝色开关。

上板
1.双击箭头所指位置。

2.会出现如下界面,点击“Start”,会在“Progress”出显示进度。

3.进度条中提示成功后,即可在开发板上观察到相应的现象。

网友A:
图片一张也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