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WM捕获和定时器捕获是一回事吗?

楼主(2018-09-22):
对这两个概念擅长的朋友出来解惑解惑。
我看有的单片机上有定时器捕获。我知道,可以通过这个来测量脉宽。甚至测量一个PWM波形的占空比。
还有一些单片机提到PWM具有捕获功能。
那么两则有区别吗?

网友A:
对于stm32来说,输入捕捉模式有两种:

普通输入捕捉模式:经常用来测量脉冲宽度和频率,例如测量脉冲宽度,TIM5_CH1来捕获高电平脉宽,首先先设置输入捕获为上升沿触发,然后记录下发生上升沿时TIM5_CNT值。再然后,设置捕获信号为下降沿,在下降沿到来的时候,记录下此时的TIM5_CNT值。这样一来,两次TIM5_CNT值只差即为脉冲宽度。只设置上升沿触发则可以捕获信号周期。
PWM输入捕捉模式:pwm输入捕获模式是普通输入模式一种特殊应用,是将TIMx输入映射了两个ICx信号(输入捕获装置IC1和IC2),其中一个捕获上升沿,另一个捕获下降沿。这样可以在中断中去读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应寄存器中的计数,从而得出周期和占空比。其中一个捕获通道计算两次都是上升沿的时间,即周期T;而另一个通道则计算一次下降沿和之前上升沿之差,这样得到高电平时长,从而可以求得周期T和占空比。

网友A:
应该是问的这个吧,普通模式和PW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