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的输入捕捉模式

楼主:
对于stm32来说,输入捕捉模式有两种
  • 普通输入捕捉模式:经常用来测量脉冲宽度和频率,例如测量脉冲宽度,TIM5_CH1来捕获高电平脉宽,首先先设置输入捕获为上升沿触发,然后记录下发生上升沿时TIM5_CNT值。再然后,设置捕获信号为下降沿,在下降沿到来的时候,记录下此时的TIM5_CNT值。这样一来,两次TIM5_CNT值只差即为脉冲宽度。只设置上升沿触发则可以捕获信号周期。
  • PWM输入捕捉模式:pwm输入捕获模式是普通输入模式一种特殊应用,是将TIMx输入映射了两个ICx信号(输入捕获装置IC1和IC2),其中一个捕获上升沿,另一个捕获下降沿。这样可以在中断中去读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应寄存器中的计数,从而得出周期和占空比。其中一个捕获通道计算两次都是上升沿的时间,即周期T;而另一个通道则计算一次下降沿和之前上升沿之差,这样得到高电平时长,从而可以求得周期T和占空比。

楼主(2018-09-22):
PWM输入是输入捕获的一个特殊应用,输入捕获就是当连接到定时器的引脚上产生电平变化时对应的捕获装置会立即将当前计数值复制到另一个寄存器中。你可以开启捕获中断然后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读出保存的计数值。与输入捕获不同的是PWM输入模式会将同一个输入信号(TI1或TI2)连接到两个捕获装置(IC1和IC2)。这两个捕获装置一个捕获上升沿一个捕获下降沿。TI1FP1、TI2FP2它们中的一个被选择为触发输入且从模式控制器被配置为复位模式。PWM输入捕获原理和时序图:
1)   当第一次上升沿到达时IC1捕获TIMx_CCR1的值为当前计数值4,IC2不会捕获TIMx_CCR2保持不变,计数器复位从0开始计数。
2) 第一个下降沿到达时IC2捕获TIMx_CCR2的值为2表示脉冲宽度。当上升再次到达时TIMx_CCR1的值就表示脉冲周期了(注意:第一次上升沿捕获的是个随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