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能做到在IAR工程中可以选择

楼主(2018-09-22):
用IAR编译Z-STACK协议栈的时候,为了方便进行版本控制,将Z-Stack协议栈的文件目录进行了从新调整,去除了不需要的工程。
但是经过整理后的工程默认只有 Debug 和 Release两种配置方式。

但是在原先的工程中有DemoEB 、CoordinatorEB、RounterEB、EndDeviceEB四种配置方式可选,我如何才能做到在IAR工程中可以选择呢 ?还有就是Zigbee协议栈中所描述的 调谐器、路由器这些是什么意思 ?
比如我用四个Zigbee节点,想组成一个网络,相邻两个节点距离足够近。但是第一个和第四个节点距离足够远,同时我要实现第一个和第四个通信,这样该怎么去做?

网友A:
在一个网络中是不是只能有一个Rounter?

网友B:
自动加入网络,同时又不允许未经授权的设备进入网络,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C:
zigbee还真没有用过呢。

网友D:
刚刚研究,但是router应该不止一个

网友E:
楼主调用哪个工程文件了。
IAR好像没有这么多的选择吧。

网友F:
这个在开发阶段的,一般都是用debug模式的

网友G:
这个应该要看下MCU的配置文件的。

网友H:
这个一般开发的时候都是采用debug的版本的哈

网友I:
这一些相关的驱动的肯定的有的。

网友J:
release版本的是正式发布后的版本的

网友K:
做这个有啥的呢?iar 的开发调试的基本功能要有的

网友L:
这四配置的没听说过的。。。

网友M:
工程默认只有 Debug 和 Release两种配置方式

网友N:
一般都是用debug模式的

网友O:
名字应该可以随便起,关键是要搞清楚原来的四种模式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