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

楼主(2018-09-22):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网友A: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B:
可控硅可以走交流信号:funk:

网友C: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C:
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D:
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E:
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如果只是控制通断,我建议用中间继电器或视功率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来得省心些。

网友G:
只控制通断?不要求转速吗?

网友H: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单片机控制的是驱动电路的,间接控制了电动机的

网友I:
理论上,单片机可以控制一切。

网友J:
看你外围怎么设计的了,当然不能直接控制,可以考虑继电器啊

网友K:
可以的啊,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的就可以啦

网友L:
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M:
要是简单的开关的话直接用一个固态电器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N:
怎么控制,实现什么功能,控制通断的话勇哥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O:
单相需要一个双向可控硅,三相需要三个双向可控硅~

网友P:
每个双向可控硅需要两个IO口信号控制,另外还需要交流取样过零信号。

网友Q:
他需要调速度

网友R:
单片机来控制驱动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