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液晶屏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8-09-22):
使用stm8作为主控板的cpu,通过bsl往430写程序,来进行调试.最近一年有三个主控板的液晶屏显示不正常了 图显示的是乱码

网友A: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都是有什么?

网友B:
能显示乱码应该不是屏坏。

网友C:
有可能是干扰或者焊接等影响到操作液晶屏的时序。

网友D:
没听说过频率高可以液晶的。你可以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E:
只听说过电压或者电流高能损坏液晶

网友F:
驱动频率过大会烧屏吗??

网友G:
硬件是怎么设计的,看不出硬件什么问题

网友H:
这个调试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I:
硬件损坏,软件有啥问题?

网友J:
主要考虑硬件有干扰吧。。

网友K:
有可能是控制代码问题。。

网友L:
怎么显示不正常了呢?

网友M:
硬件控制有干扰的。
使用JTAG试试。

网友N: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O:
有可能是IO接触不良。

网友P:
个人觉得应该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Q:
主控板的程序一直在运行吗

网友R:
电流高能损坏液晶,你这可能是代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