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keil 调试

楼主:
我用KEIL调试新唐51单片机的时候,在调试运行时点击停止运行后,源文件栏出现反汇编文件,指针也指向了反汇编文件,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
附图中可以看到delay.c源文件用C写的,另外有个delay.src文件是自己生成的,出现在源文件栏,另外有反汇编;栏在源文件栏上面

楼主(2018-09-22):
delay.c中我是嵌入了汇编

                        //#pragma asm
                        //        NOP
                        //#pragma endasm

才会这样的,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全部用C实现,看看还是定位到汇编吗?

网友B:
这个汇编是自己写的,还是编译器自动生成的?

楼主(点评):
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C(2019-06-28):
你用汇编写,肯定会定位到这。

网友C:
你在C里面设置断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