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的ESR和电容容抗的问题

楼主(2018-09-22):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电容是由一个理想电容和一个理想电阻的串联,理想电阻决定ESR而理想电容决定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电容是由一个理想电容和一个理想电阻的串联,理想电阻决定ESR而理想电容决定容抗 ...

也就是一个电容自身不但带有ESR 还带有容抗。那是不是容抗和频率有关系,但是电容的ESR和频率没有多大的关系?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电容容抗是电抗的一种,表征的是非损耗阻抗部分。ESR是等效串联电阻,其表征了电容阻抗的损耗部分。

网友A:
但ESR可能还会随频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谢谢了  大晚上的,麻烦您了

网友A:
实际的元件,由于使用的材料的不同,会和理想元件有差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一个电容自身不但带有ESR 还带有容抗。那是不是容抗和频率有关系,但是电容的ESR和频率没有多大的 ...

电容的ESR和频率有关,譬如介质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抗是电抗的一种,表征的是非损耗阻抗部分。ESR是等效串联电阻,其表征了电容阻抗的损耗部分。 ...

嗯嗯  稍微理解点了,听了您的这句话,我才知道原来电容的容抗是不消耗能量的啊,之前我一直是按着老师教给我的方法说:把电容的容抗当做电阻来看,至今我发现老师的这个说话是错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ESR和频率有关,譬如介质损耗。

嗯嗯  稍微理解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稍微理解点了,听了您的这句话,我才知道原来电容的容抗是不消耗能量的啊,之前我一直是按着老师教 ...

老师的话,并非全错。容抗确实和电阻有相同之处,例如计算电容中交流电流时,遵循电容两端交流电压除以容抗的规律(假定是理想电容),形式上和直流电路的欧姆定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的话,并非全错。容抗确实和电阻有相同之处,例如计算电容中交流电流时,遵循电容两端交流电压除以容 ...

好的  谢谢  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是有个疑问,如果是理想的电容,在计算交流电流时电流=电压/容抗,那岂不是容抗上有电流了呀,那就应该有损耗了吧。估计这个问题和电流的相位有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是有个疑问,如果是理想的电容,在计算交流电流时电流=电压/容抗,那 ...

电容上有电流未必就是有损耗,只是说明有"功率"——能量流动。如果能量被暂时储存,然后又被释放,那就不是损耗。损耗通常是指电磁能变成了热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上有电流未必就是有损耗,只是说明有"功率"——能量流动。如果能量被暂时储存,然后又被释放,那就不 ...

OKOK  理解了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我是有个疑问,如果是理想的电容,在计算交流电流时电流=电压/容抗,那 ...

电容中有电流,此电流与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是同一相位,而是相差90度。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的一个周期内,两次(每次四分之一周期)能量从电源流入电容,两次(每次四分之一周期)能量从电容流入电源。一个周期内电源流入电容的总能量为零。这正是HWM在14楼所说“电容上有电流未必就是有损耗,只是说明有"功率"——能量流动”。
电阻中则不一样,能量总是由电源流向电阻,没有从电阻流向电源的时候。

网友D:
搜索esr表,里面有描述

网友E:
一个实体电容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有电容、有电阻、有电感。
而ESR是一个电容的等效电阻,他们由材料阻抗、引线阻抗、材料+介质的高频损耗等来等效。
因为损耗是一个和频率相关的参数,所以,ESR具有频率相关性。
而我们实际上只需要的是电容的容量。
事实上,电容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非常重要的指标是链波电流,这个值表明电流可以通过的脉动电流的最大值,超过该值,任何电容都将被摧毁。而不同大小不同结果的电容,其链波电流值可以相差好多倍。这个是我们设计时候,必须非常注意的一个参数,尤其是设计大功率应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中有电流,此电流与电容两端的电压并不是同一相位,而是相差90度。
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的一个周期内 ...

谢谢指导!  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esr表,里面有描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实体电容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有电容、有电阻、有电感。
而ESR是一个电容的等效电阻,他们由材料 ...

嗯嗯 已经理解,谢谢指导  中秋快乐

网友F:
中秋快乐,谢谢

网友G:
借此贴再问一句:一个大ESR的电容,给它并联上一个小ESR的电容,并联后ESR是否就小了(象并联电阻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借此贴再问一句:一个大ESR的电容,给它并联上一个小ESR的电容,并联后ESR是否就小了(象并联电阻一样)? ...

即使两个完全相同的电容,并联后总ESR也是减小的。
如果两个电容不同,还要看并联上去那个电容与原来电容相比较,电容量相差有多大。若是并联上去那个电容远远小于原电容的电容量,那么并联后ESR减小很有限。

网友:
ESR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三个单词的缩写,翻译过来就是“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借此贴再问一句:一个大ESR的电容,给它并联上一个小ESR的电容,并联后ESR是否就小了(象并联电阻一样)? ...

这样就不是一个简单RC串联等效电路了,还用ESR概念就不好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