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系统定时器与延时函数

楼主(2018-09-22):
(无正文)

楼主:
一般跑系统的话都是喜欢用这个定时器作为时间定时用的。

楼主:
实现一个延时函数还是超级简单的
前面三个初始化指令:设置定时的时间,因为时钟源是12M,所以12个为一个1us
CVR是计数器,清零,就是从0开始向上计数到设定值
第三个CSR的最低位置位是使能,启动这个计时器。

然后就是判断了,判断是否置位。
该位是这个内容

楼主:
那个while读取到为1后,将会自动清除该位为0.

网友A:
这个我也是只会用库函数提供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