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占空比可以为0吗?

楼主:
这个问题不少人问过,有人说,发现有个脉冲。

楼主(2018-09-23):
我们看这个公式,首先我们知道寄存器的参数都是非负数,所以,也就是至少占空比的分子上有个1.所以不会真滴为0.

网友A:
占空比当然可以为0,事实上,我们就是用占空比0表示完全无输出,也就是PWM=0。
参考N76E003,关于边沿对齐方式PWM占空比部分:

当占空比为0时候,正极性PWM输出就是一个连续的低电平。
比如在典型的电源PWM控制,当空载时候,由于PWM分辨率的限制,我们其实做不到非常接近0的PWM连续输出控制,那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类似打嗝的状态,连续几个PWM占空比为0,再上一个最小分辨率单位的PWM,经过平滑,实现空载稳压。否则,空载电压早失控了。
而在控制过程中,我们并不需要特别的处理,只需要对PWM寄存器进行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XX的限制(MAX&MIN限制在任何PID系统都会存在),它就会在极低负载情况下,实现占空比0-1的类似打嗝的平滑转换。

网友B:
这个芯片不清楚,其它芯片,肯定可以为0,我相信,新唐不会傻到PWM不能输出0的占空比

网友C:
用的新唐003和Cortex-M0   PWM可以控制输出低电平和高电平

网友C:
Cortex-M0 之前有遇到过每个周期有个小脉冲, 原因是配置了周期点电平。将周期点配置改为零点配置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