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长时间运行后无法进入CAN中断

楼主(2018-09-23):
DSP28335的CAN通信,在运行2.5小时左右时,CAN轮询发送正常,但是接收中断进不了了,复位以后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啊,在线等大神帮助啊

您好,您这个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想请教一下

网友A:
要么中断程序有问题,要么中断系统时延不够

网友B:
啥叫中断系统时延不够?中断里不是不加延时吗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大概1小时左右就中断接收就挂了,发送正常

网友D:
我觉得这个问题   最好先推断一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再做详细的检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