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电路设计的疑问

楼主:
求大神帮指点一下这个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
这个电路里为什么加两个2.7K的电阻,一直会产生功率浪费?它是哪个元件的 泄放电阻 吗? 还是为了保证什么器件最小工作电流设置的?

网友A(2018-09-23):
会不会是Q2关断提供电流回路用

网友B:
Q1关闭时,电容对电阻放电?

网友C:
这个电源省略一部分,24V电源经还会转换为5V 3.3V给系统供电,实际测试了一下,断电后,有2.7k电阻和无2.7K电阻,电容放电的速度差不多

网友D:
控制电容放电速度和放电电流大小的,防止直接放电对电容造成冲击

网友E:
给Q1的S提供一个参考电位

网友F:
Q1为NMOS的话,那么Vgs>Vth,假设Q2导通,那么Q1的G级电压得>24V

网友G:
有一个电涌控制芯片,会把Q1的G级电压提到33-35V

网友H:
这个是假负载,通常情况下不要完全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