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捕捉设备液晶屏幕上数字的变化

楼主(2018-09-23):
想动态扑捉 液晶屏幕上 数据的变化,可以把数据实时的记录下来,怎么办?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屏的driver IC是否支持读地址取数据的功能了

网友B:
假如是RGB interface或者其他没有ROM的IC就没有办法了,自能读取你自己主控IC的LCD 控制器的地址取数据

网友C:
采集数据。,地址线上的数据啊

网友D:
有这方面的 资料 或具体方法麽?从LCD引脚上直接 引线 ?之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E:
具体得查询你要采集的液晶屏手册吧,手册上一般会有屏幕数据的具体格式,用软件上来处理采集到的数据和液晶屏的固定字符格式比较,之后就能得到变化的数据了吧

网友F:
使用摄像头进行字符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