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开机瞬间导致整流桥失效问题

楼主(2018-09-23):
LED驱动电源,35W,220V输入,开机瞬间,整流桥击穿,击穿位置均在负极。整流桥规格是3A1000V测试的inrush current 不大,只有十几A。
请问
1,开机瞬间导致整流桥失效可能是什么原因?(分析过失效的整流桥,是过电流导致的)
      个人认为是: a. 整流桥本身质量问题。b. 整流后电路有短路现象(但是换了个同样的桥,电源就好了)。
还有什么原因呢?
2, 整流桥应用在开关电源上,四颗晶粒中处于负极位置的两颗晶粒是否比处于正极位置的晶粒失效的概率高?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看看你的电源输入端的电路么,应该是缓冲不足吧

网友B:
这个将整流桥与后级电路断开再行通电检测一番

网友C:
是否可以将这块电路图传上来,看看才知道

网友D:
整個電路沒有什麼前級的保護,光靠ZR是不夠的。

网友E:
DB1出來後,為什麼沒有接電容

网友F:
前级保护是什么? 是指整流桥前么?

网友G:
DB出来后有接高压铝电解电容,不过电路设计是如图所示的,桥堆出来后经过电阻和二极管给电容充电。

网友H:
整流后L2 ,R4, R9, D1和CE2如此接法的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