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时看门狗复位问题

楼主(2018-09-23):
用的是28035,在调试例程时,为了检测程序确实执行看门狗定时复位,我把一个IO脚在main函数中设置为高,然后延时100ms设置为低;然后在for中延时30ms ,也不喂狗,让其不断复位,这样执行程序时,用示波器抓这个IO口时,就会不断看到高低交错变化的波形,表示运行看门狗确实在定时复位;
      但是官的例程不能写到FLASH中,当我把.CMD文件更换成FLASH例程中的.CMD文件,增加写入到FLASH的代码,其它的不变,运行程序,发现示波器没出现IO口高低变化的波形,但是XRS的波形还是在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其实现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在一个可写入FLASH中的例程中执行看门狗程序。

网友A:
flash是否有保护措施?

网友B:
调试看门狗复位时,如果程序写入了DSP,不能用仿真器仿真看效果,独立运行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