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编码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用到编码器,两组差分信号,A, /A,B,/B,0~5V。
我用AM26C32转成单端信号,0~5V,又用74LVC4245转成0~3.3V接到STM32F767的输入捕获口。
大神看看,我设计的电路怎么样?我是个菜鸟,欢迎拍砖。谢谢!

网友A(2018-09-24):
楼主担心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担心什么问题

我怕设计的电路哪儿有问题,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即便是设计的没有问题,也可能会不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便是设计的没有问题,也可能会不能正常工作的

为什么?

网友C:
没问题,不过STM32的io可以忍受5V电平输入,这个电平转换可以省掉的

网友D:
我的都是5V信号输入IO,数据手册 上说是可以的,你就照着用吧没必要加转换的浪费空间

网友:
编码器进口的一般都用ALPS的吗。

网友E:
STM32的io可以忍受5V电平输入

可以忍受5V吗??

网友F:
貌似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