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0~5V转换成0~3.3V电路

楼主:
项目中用到压力传感器,是差分信号,我用仪表放大器转成0~5V信号。
可是单片机是STM32F767,AD只能识别3.3V,我需要把0~5V转换成0~3.3V,
我想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可是不知道用哪两种电阻串联比较合适。
请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2018-09-23):
根据理论计算,这两个电阻比为1.7:3.3,你可以找下这种比值的电阻(精度不小于1%),阻值和你可以定位5K-20K。
这个比值可以取近似值,因为实际电阻不一定有,但是要注意分压后不大于3.3V。这个表格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