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话筒产生的叫啸

楼主(2018-09-23):
(无正文)

网友A:
话筒啸叫应该是放大倍数过大了

网友B:
调整模拟电路,话筒的激励放大倍数减小。先试试吧。

网友C:
前端不加任何信号时,话筒是否也有声音,如果这样子,就是话筒自激了。必须先调小放大倍数。

网友D:
背景声进入话筒后,容易引起正反馈

网友E:
话筒防啸叫,就是能抑制背景声引起的正反馈

网友F:
正反馈现象

网友G:
对信号中出现的较明显的几个或十几个超过预设电平值的频点进行电平抑制

网友H:
个是音响灵敏度问题

网友I:
种现象称为自激叫啸。

网友J:
采用低灵敏度话筒

网友K:
接入移频器,破环啸叫相位

网友L:
指向性电容话筒?

网友M:
因为话筒拾取到音箱放大的声音形成正反馈。

网友H:
都会存在啸叫

网友D:
系统放大器偏离工作点、出现啸叫。

网友G:
抑制啸音

网友E:
抑制啸叫的电路

网友F:
话筒啸叫的学名是扩声系统正反馈自激。

网友M:
啸叫抑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