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RCT6如何通过按键修改RTC时钟

楼主(2018-09-23):
用STM32开发板做的实验,目前可以在显示屏上显示时间。想通过按键随时可以修改时间,比如加减时分秒。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求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新建一个函数  ,就和你显示是一样的函数,但是变量不一样  ,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这个变量递减或者递增,实时刷新,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参考开发板做一个闹钟的实验啊,论坛随便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