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12中的SCI实现串口通信程序接收部分出现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8-09-23):
我想实现PC发送数据给DSP,再由DSP将接收到的数据发回PC。现在发送的部分可以实现,但接收部分出现了问题。具体的程序是:
for(i=0;i<100;i++)
{
       buffer=SciaRegs.SciRxBuffer;
}
以上程序当PC一次发送100个数据时,返回的100个数据就会出错。然后我做了延时改动,
for(i=0;i<100;i++)
{
       buffer=SciaRegs.SciRxBuffer;
        delay();
}
此时,延时的时长必须恰到好处才能实现正确的返回100个数据。比较理想的是通过判断相关的标志位来代替延时,请问该用哪个标志位,怎么写这条指令?

网友A:
你的接收可以使用中断,而不是这种读取buff的方式

网友B:
发送和接收都是有标志的    你需要判断标志

网友B:
标志就是发送是否完成标志   接收是否完成标志
根据标志再进行下一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