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双管自激振荡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
如题,关于百度得到的原理分析不是很理解。

网友A(2019-01-03):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B:
这种原理还需要什么分析呢?2级反相放大器,最后变成同相,输出输入经过电容-电阻耦合,正反馈,不自激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为了做振荡器,这种耦合,是我们在线路设计当中必须极力避免的,否则,2级自耦放大器,就很容易因为走线不当,寄生参数正反馈,导致线路稳定性变差或者直接自激。